楼主(2017-08-11):
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在用的是永宏FBs-60MAT2-D24系列的PLC。

我看硬件资料,输入和输出的接线方法好象还不一样,分SINK和SRCK两种,就是X接正,S/S接负,或者相反。   还有就是Y接正,C接负,或者相反。

但是我看PLC上没有写SINK和SRCK这个标识啊。

请教一下,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应该是S/S接电源不同端就表示接不同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就是不知道我手上这种S/S应该接负还是接正,PLC上也没写SINK还是SRCE啊。。。。。

网友B:
仔细看型号,输入是两种方法都可以接,通过SS选择。
输出型号有T1和T2两种区别,这就是输出的SOURCE和SINK了。

网友C:
输入的公共端上接+ -都可以,所以SINK/SRCE都可以的;
而晶体管输出的PLC输出具体是SINK还是SRCE在PLC外壳上有用红点标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手册上写的是“空白”代表SINK,“J”代表SOURCE,所以我一看这个变成T1 T2就不知道了。是T1是SOURCE T2是SINK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哎。。。老师啊,我就是翻过来翻过去都没找到手册上所说的那个标识。

网友D:
这个根据你需要来接,比如你的传感器是NPN还是PNP,两种接法都可以,输出也一样

网友E:
目前的PLC输入信号,大多数都是往2种输入信号均兼容靠近

网友C:
回复 楼主:
T2表示内建RS232口的NPN型的晶体管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根据你需要来接,比如你的传感器是NPN还是PNP,两种接法都可以,输出也一样
呵呵;输入是都可以的,输出可是不一样的,NPN的就是NPN,不可能输出又是PNP又是NPN;

网友F:
回复 楼主:
如果标注的S.S那你自己想接正或接负都可以。

网友G:
S/S端接什么电平就决定你的输入信号是什么类型;简单点说如果你的S/S端接DC0V的话它的输入信号流向就是自X端流向S/S端;如果你的S/S端接DC24V的话信号流向就是自S/S端流向X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