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1):
浅谈数字电子地磅故障分析与处理
电子地磅广泛应用于厂矿单位,由于电子地磅本身结构特点及运行环境差、使用频率高、维护跟不上等导致电子地磅故障频发。本文详细阐述了数字电子地磅故障分析、故障检测和维护保养知识。
一、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电子地磅作为快速、准确、自动称量可靠性高的计量器具,越来越多地广泛应用于企业,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贸易结算,物料管理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电子地磅多数安装于户外,在露天使用,因电子地磅主要部件安装于秤体底下,容易受到灰尘、潮气、雷击等的影响,引起称重误差,严重时会损坏传感器和电子元器件,甚至造成电子地磅瘫痪。作者结合工作实践,对电子地磅的故障分析和维护保养进行一些探讨。
二、数字电子地磅工作原理
承载货车进入秤台,在物体重力作用下,使称重传感器弹性体产生形变,粘贴于弹性体上的应变计桥路阻抗失去平衡,输出与重量数值成比例的电信号,经传感器内部的放大器、A/D 转换器、微处理器等电子元器件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输出数字信号,各传感器数字信号经接线盒进入称重显示仪表直接显示出重量等数据。
三、数字电子地磅应用常见问题
长期使用中的数字电子地磅质量及称重准确性存在问题归纳如下。
1.示值超差
示值超差是指电子地磅的示值误差大于国家检定规程的最大允许误差。示值超差只有通过计量检定员用标准砝码进行检定时才能发现。
2.传感器无响应
100t 数字电子地磅是由 8 只传感器并联使用,传感器的损坏是由于称量过载、使用不当或传感器内部质量问题引起的。传感器损坏后表现为零点和称量的漂移、系统开机后显示过载或负载值、系统线性度差等。
3.连接部件损坏
连接部件包括称重传感器与接线盒的连接、称重显示器与接线盒的连接。传感器连接电缆或传感器连接线受外力损坏,或因强电操作不当火花溅到连接线上,造成绝缘损坏等,多种原因使连接线开路或短路,强电流串入传感器仪表,严重时导致电子地磅称重系统故障。同时传感器引线应进行防水、防潮,不然会导致接触不良,信号不稳定。
4.接线盒损坏
接线盒是连接称重传感器与称重显示器的中间部件,具有连接称重显示器和传输称重数据信号的功能。接线盒无响应,称重显示器将无信号。接线盒要注意防水、防潮、安装须稳定、牢靠。
5.限位异常
电子地磅秤台距离路面限位间隙控制在 3mm 范围内,但由于季节变化和秤体长期移动,易造成限位器损坏或限位距离达不到要求。
6.称重显示仪表故障
称重显示器是电子地磅的重要部件,是一种称量显示和控制仪表,最基本功能是真实的显示称重数值。单存的仪表故障可以更换。
7.因环境问题引起的故障
主要原因之一是电子地磅使用现场环境卫生条件较差,如长期称量的散装物品,杂物、灰尘、硫沙进入秤台下面或进入接线盒内部,当遇到潮湿天气时,杂物和灰尘因吸潮而导电,造成元器件或线路故障,有时还可能烧毁元器件。
四、数字电子地磅故障分析
本公司数字电子地磅是 3 台面秤体 100t 地上衡,即无基坑型。从数字式电子地磅运行来看,汽车衡故障频发点:限位器、传感器、接线盒、数据传输线、汽车衡基础。通过对本公司数字式电子地磅机构和运行环境综合分析,得出电子地磅故障频发的原因为:
(1) 当 30t 称重车辆进入电子地磅台面时会造成冲击力,在 3 台面秤体上行走时,秤体随之晃动,易造成电子地磅数据传输线、数字传感器、秤台横向竖向限位损坏情况。
(2) 本公司承载货车以硫砂车为主,硫砂 (含有水分) 为散装物品,在运输过程中,硫砂、水经常洒漏在秤台周围,对秤体各部分机构造成严重污染。如遇冬季结冰,对汽车衡各部件损坏更加严重。
(3) 长期称重载货车辆,地基基础下沉,造成电子地磅各部件损坏。
(4) 电子地磅称重是在室外,秤体直接暴漏在外部环境,易受外部环境风、雨腐蚀以及各种意外撞击的破坏。
(5)电子地磅日常巡查、维护保养有待加强。从事电子地磅检定人员对电子地磅的日常检查力度还不到位。对常见故障无法排解。电子地磅秤体的冲洗不彻底。电子地磅计量工的专业知识有待加强。电子地磅计量工对汽车衡系统知识掌握不够,对电子地磅的常见故障点维护维修知识缺乏。
五、数字电子地磅故障检测与处理
电子地磅出现故障,需要进行分析、检查,调修最后报请检定部门,检定合格后才能投入使用。这是一项较复杂细致的工作,既要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实践技能。一是在弄通原理基础上,可以通过看、闻、听、触的直观检查法、分割法、置换法、以及电阻电压测量法等行之有效的方法来逐段检查分析判断。
1.直观检查法
当数字电子地磅出现故障后,首先进入仪表称重程序查找出故障原因。然后根据故障原因初步判断汽车衡哪些部件有可能损坏。如通过程序检测出 3 号传感器无响应,判断出与 3 号传感器相关联的部件有可能损坏。进而用直观检查法对疑似损坏部件进行逐一检查核实。最终可以直接而简单的找出故障所在。
2.分割法
当故障部位初步判定后,由于涉及几个部件,无法判定具体是哪一部件时,需采用分割法。比如程序判定为 3 号传感器无输出,引起此原因的可能有三个:3 号传感器损坏;连接 3 号传输器的接线盒损坏;3 号连接线损坏。此时应采用分割法逐一判定。
3.置换法
当用分割法判定具体故障部件同时使用置换法。如上边的举例,此时先分割掉 3 号传感器,换一个性能完好的传感器置换疑似的 3 号故障传感器。连接好后,在调试。如结果判定 3 号传感器完好。换下一个分割目标,继续采用置换法判定。
4.电阻电压测量法
用于判定单独部件的性能是否完后。如用万用表测试接线盒电压输出是否正常等。
六、数字电子地磅日常维护保养
电子地磅每天称重任务量大,在日常运行中严控以下几个质量控制点,才能有效降低电子地磅运行故障率。
1.减小对电子地磅台面的冲击力
当承载货车进入电子地磅台面时,严格控制车辆速度,缓慢行驶,此处将车辆行驶速度作为质量控制点严格控制。
2.减小对电子地磅秤体的污染
当承载硫砂货车尚未进入电子地磅秤体时,对其洒漏硫砂和水进行目测,坚决不允许硫砂洒漏车辆进入秤体,污染秤体。此处将硫砂车洒漏硫砂和水量作为质量控制点严格控制。
3.减缓电子地磅地基基础下沉
制定管理制度,绝不允许闲杂车辆和人员经常过往秤体。严密检测基地数据,实时监测。此
处将基地基础作为质量控制点严格控制。
4.加强电子地磅计量工专业水平,提高维护保养知识和技能。此处将人员培训作为质量控制点严格控制
5.加强数字式电子地磅的设备管理按照电子地磅常见故障点制定数字电子地磅设备
运行记录、设备点检记录、设备维修维护保养记录。严格执行,将电子地磅设备的状态实时记录,实时监测。此处将设备三大记录作为质量控制点进行严格控制。
七、数字电子地磅现场维护要点
1.传感器维护
传感器是电子地磅的核心部件,在其使用中易受条件与环境影响而损坏,因而对其应加强防护。首先,应有良好的使用环境,另外,要有可靠的屏蔽接地。在秤体需进行焊接操作时,将传感器卸下,以防静电感应或偶然的大电流通过而将其烧坏,等焊接工作结束后再安装复位。
2.秤台维护
秤台四周间隙内不得卡有石子、硫沙等异物;经常检查限位间隙是否合理,限位螺栓与秤体不应碰撞接触;禁止在秤台上进行电弧焊作业。若必须使用电弧焊作业,应注意以下几点:断开信号电缆与称重显示器的连接,电弧焊的地线必须设置在被焊部位附近,并牢固接触在秤体上,切不可使传感器成为电弧焊回路的一部分。
3.称重显示器维护
经常检查各接线是否松动、折断,接地线是否牢靠;称重显示器须先开机 30 分钟预热;使用环境中不应有易燃易爆气体或粉尘;称重显示控制器如发生故障应迅速断电,然后通知专业部门及人员进行检查修理,不能随意更换内部零件。
4.电子地磅整体维护
电子地磅必须在检定合格后,才能投入使用;电子地磅附近焊接作业时,严禁借秤台作零线接地以防损坏电器元件;称量过程中严禁有冲击秤体现象;保持接线盒内干燥;定期检查基坑排水,异物。

网友A:
"承载货车进入秤台,在物体重力作用下,使称重传感器弹性体产生形变,粘贴于弹性体上的应变计桥路阻抗失去平衡,输出与重量数值成比例的电信号,经传感器内部的放大器、A/D 转换器、微处理器等电子元器件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输出数字信号,各传感器数字信号经接线盒进入称重显示仪表直接显示出重量等数据。"

这段原理最基础,最重要!
看起来简单,道理容易懂。
但是真正领悟了,也不容易。我曾经遇到一个小设备需要做一个压力传感器测试压力。就是这样搞。最后怎么也没有信号出来。人站上去,信号还是0.

最后发现是安装问题。
没有产生形变。

网友B:
楼主讲的很好,谢谢无私的分享

网友C(2022-05-13):
楼主讲的很好,谢谢无私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