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串电阻这么接线行吗

楼主(2017-08-11):
plc下面的是步进驱动器 右边是继电器

网友A:
你这个脉冲频率得很低,继电器才能反应过来。不然还是用晶体管加电阻吧。。。
既然你又5V的电源,5V正极直接到驱动器,负极到你脉冲输出的公共端,步进的负极接到你的PLC输出端。这样也一样的效果。

网友B:
继电器反应不了这么快的。

网友C:
继电器速度太慢,不行

网友D:
实践一下呗 嘿嘿

网友E:
实践出真理
楼主试一试!

网友F:
这个,你自己的随便玩,下次记得学习画图了

网友G:
不串电阻只是有可能把驱动器烧了而以坏了再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H:
这图画的,理解困难

网友I:
这图画的是什么?这样画还不如不画呢!

网友J:
原理的学习,实践的证明,进步的两条腿,认真和恒心,未来的你将前途无量,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这个,你自己的随便玩,下次记得学习画图了
就是,不解说下这图真看不懂

网友L:
图都出来了接好线试试看

网友M:
如果是发脉冲给步进驱动器的话是不能用继电器隔离的,PLC也要选用晶体管输出的;如果你一定要隔离的话可以用高速光耦自已焊个小电路来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