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控制

楼主(2017-08-11):
各位大牛:
小弟刚刚学习变频控制。
请问在变频控制中,变频器能否识别所带负载是否故障?比如:用ACS355带水泵的话,如果水泵故障了,能否在变频器上读出水泵故障的信息?

网友A:
你这个故障所指什么?堵转?电流会大增,然后变频会报警停机。空转?电流会很小。

网友B:
变频器对电机的保护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过电压保护、欠电压保护、过电流保护、缺相保护、反相保护、过负荷保护、接地保护、短路保护、超频保护和失速保护。
那么,还有什么保护器能比变频器保护功能更完善呢?
楼主应该有答案了吧

网友C:
变频器都带有故障报警,也有故障输出,看你怎么设置怎么使用,电机坏了、热继动作了,都会报故障

网友D:
故障信息可以用通讯读出来

网友E:
对照变频器说明书的故障代码,分析变频器保护的故障原因。

网友F:
水泵的叶轮坏了,抽不出水,变频器是检测不出来的,变频器只能检测电气故障,过流,接地,短路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