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 F022报警

楼主(2017-08-11):
西门子440  11KW上电就报警F0022(功率组件故障),无法复位。模块换过,驱动电路测过波形,发现其中一个TL084C供电10V一个是20V。请问是不是这个084引起的报警?请问该如何检修?

网友A:
查不正常的电源,+10V,—10V.

网友B:
F22,MM440,这个故障基本是噩梦。啥可能性都存在。

网友C:
70%应该是驱动电路的故障,30%是检测电路的故障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回复,现在机器已经修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开始更换IO板,排除IO板。多次安装排除接触不良。驱动电路测过波形,测量过模块,排除驱动电路。剩下的的就是检测电路了,在直流母线电流检测电路中发现有一个TL084C没有供电,然后找到这一路的供电,更换整流二极管后供电只有7V左右,将084拆下,测量电路板上电压有15V,装上084就只有7V,随考虑电容容量下降,更换后正常。装机,报警消除。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但愿这个故障排除后,能维持一段正常时间。则说明是真正的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