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肯变频器报41号故障,求指教

楼主(2017-08-11):
现场变频器已调换过,确定变频器故障,是模块坏了吗,求指教,多谢

网友A:
模块坏的可能性很小,应该是温度检测电路的故障,也肯能是散热风扇驱动和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B:
上电直接报故障还是运行后报故障?
如楼上所说,遇到过冷却风扇故障。这个很容易判断听风扇是否运转即可。
IGBT散热片灰尘太多导致散热不良也会报故障,清灰即可。

网友C:
应该是IGBT上面那块电路板,检测电路有问题,应该是集成电路

网友D:
常规的温度检测相信你也检查完了,我今天修的一个发那科伺服,也是报IGBT过热,我查了那个模块,没有温度检测功能,但最后就是模块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些故障确实不走寻常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