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1):
台达触摸屏与外部设备进行标准的MODBUS rtu通讯,我控制器选择的是MODBUS RTU,然后分配地址的时候可以用W4-吗

楼主:
好吧,其实问题问错了,地址是W4-00001对应的是屏内部的$0还是说W4-00001可以对应的外部设备400001的地址呢

网友A:
你选择的连接是外部设备,对应的地址是外部的通讯地址
形式:下面选择内部寄存器使用的是屏内部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我要用内部寄存器对应内部地址然后去与外部设备对应是吗?没怎么懂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