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7-08-11):
各位老师,三菱plc fx1n我用了内部实时时钟,D8017做比较,但是每次开机,监控D8017时,总是显示数值是1,怎么回事,是这个Plc没有内部电池吗?

网友A:
D8017是月显示,PLC内部的年、月、日以及时、分,需要初始化预设,将其设为自己需要的时间,用在线方式将时间写入。否则,你调出的时间数据将是出厂缺省的。

网友B:
1N没有电池只有电容

网友C:
FX1N用的是电容,时钟设好后电容充满的情况下断电能保持10天;
太长的话时钟就会丢失;

网友D:
FX1N好几年就只有台湾香港出品的那种水货了,因为早已经停产

网友E:
可以用编程软件在线菜单下的时钟设定功能设置下正确的时间。

网友C:
手上有FX1N-5DM这个的话插在PLC上,通电就自动会显示时钟;
也可以更改;

网友F:
这个时钟功能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G:
1N的PLC内部无电池、它的时钟数据在你断电后重启后就初始化了(好像是初始为1999年1月1日0时0分具体的记不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1N的PLC内部无电池、它的时钟数据在你断电后重启后就初始化了(好像是初始为1999年1月1日0时0分具体的记不清了)
呵呵;不至于那么恐怖,否则这时钟功能不是摆设了;
CPU板上有个1uF的超级电容,在通电30分钟的情况下,这个电容可以保持断电十天左右,比如你中间4、5天没送电,再通电时时钟还是正常的;
至于时间太久不通电,时钟会丢失,但绝对不是初始为1999年1月1日0时0分,而是年月日都是乱的,可能是2038年,月份也可能大于12;所以此情况下如果用时钟功能要重设;

网友C:
这台就一个月差不多没通电,上电时钟是这样的;
这个年月日没规律的;

网友H:
换PLC吧,这个时钟这样用是有问题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是1UF是1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1UF是1F
对,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