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1):
电动机是2台55的一台22的要用多大的软启动器

网友A:
软启动器选择最大电机的功率去匹配;三台电机,三个旁路控制。这个电路,网上有的是,自己找一找呗。很简单的控制。

楼主:
不经过plc怎么接二次线

楼主:
这个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B:
可以用旁路接触器运行,时间继电器自动切换,手动转换开关一台一台转换来实行一拖多台的选择。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图纸?

网友C:
有图纸, 懒得发,传图功能不好用

楼主:
看不清楚,啊

网友D:
软起启动后再切换到工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