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1):
请问:管道泵电机的内部里面怎么能进去水?昨天给一个朋友检查管道泵,由于管道泵运行时声音很大,判定是轴承有问题了,后来打开电机发现里面有挺多的水,都有红锈了。另外一台就很好的。

网友A:
机械水封坏了。

网友B:
马达主轴和叶轮之间的连接密封机构磨损漏水,购买新的换之。

网友C:
  楼上师傅都说得对,是机械密封损坏了。更换好,并把电机轴承重新保养好后就好了。

网友D:
拍个照片啊,管道泵一般立式的,如果电机在上面,即使机封坏了,不会进水吧。

网友E:
轴封坏了就进水了,这个是常见问题。

网友F:
水封坏了会进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个照片啊,管道泵一般立式的,如果电机在上面,即使机封坏了,不会进水吧。
忘记拍照了,管道泵是立式的,电机在上面!

网友G:
回复 楼主:
难道被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水封坏了。
不应该啊,管道泵是立式的,没有看见地面用水啊

网友H:
密封坏了是会进水的,不管怎么安装只是进水的量大小不一样而已!

网友I:
就密封坏了吧。

网友J:
清洗,处理绝缘,更换轴承,重新做密封

网友K:
水泵或者风机的电机进水我都遇到过
水泵电机进水多是挡水圈没了或者机械密封坏了水沿着轴跑电机了
风机的电机进水也是差不多情况!

网友L:
管道泵的机械封和防水封一起换吧

网友M:
水泵内部那么大压力,密封磨损以后漏水就是必然

网友N:
可能是下雨了或者是凝结水

网友O:
水封坏了,签定完毕

网友P:
我感觉也是水封坏了,电机用久了,水封是会有磨损的。

网友Q:
水封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水封损坏了
不是水封坏了!

网友R:
密封圈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密封圈有问题吗
密封圈也没有问题的!这个管道泵是立式的!

网友S:
轴封坏了,密封坏了,总之就是密封件漏了。

网友T:
借楼问下楼主,管道泵好使不?要是泵里面的流体含有杂质(粒径在1um~2mm)之间,会不会容易堵塞管道泵?会不会影响管道泵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