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1):
各位老师好我有个三菱FX1S PLC要控制一台步进电机进行定尺切断工作,可是听有的朋友说FX1S没有浮点运算功能和中断功能,我想问那要是进行脉冲数换算怎么办,谢谢

网友A:
FX1S是没有浮点数功能,另外即使是支持浮点数的型号在用定位指令是饿、这指令后面的参数也要是整数。

网友B:
1S早淘汰啦

网友C:
呵呵;就算你用FX3U FX3G这些,也不可能有带小数点的脉冲数,明白吗?
就像你去统计一个学校多少学生,不可能搞个0.1个出来;

网友D:
三菱的小型机浮点运算一般
0.001
5u的可能好点,还不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菱的小型机浮点运算一般
0.001
5u的可能好点,还不了解。

都是IEEE754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好恐怖啊!

网友G:
3U的有浮点数运算功能

网友C:
3U是有浮点数,但对应的定位指令中的脉冲数还是要用整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如果在定长切断的装置上要求设定的长度不是整数的情况下相应的发出的脉冲数也会有小数的吧,难道要四舍五入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C:
呵呵;你能发0.5个脉冲给我看下吗???

网友H:
脉冲的最小单位是1;比如你步进角是1.8,那么电机转一圈就需要200个脉冲,假如步进电机转一圈位移量是5mm,那么你位移1mm的脉冲数就是40,你再设置一下细分为2那么你位移1mm就需要80个脉冲了

网友I:
脉冲都是整数的,你需要用浮点数计算后转换为整数,浮点数运算中会有小数,转换成整数后势必会有所不同,所以多少都有一点点的误差,这个没有办法避免。
不知道有没有老师讲解下相关的应用是否需要用到补偿?还有就是如何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