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2):
开机就显示这个画面,不知道怎么解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机就显示这个画面,不知道怎么解除

你所谓的这个画面在哪里?

网友B:
是不是一个椭圆?

网友B:
显示这个?

网友C:
没有通讯上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时出问题太急了,没注意图片没有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是的,就是没有讯通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就是一个椭圆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B:
检查通讯电缆及PLC是否正常;

网友D(2017-10-13):
大家好;
        我请教打家一个问题我一台白光v606eM20触屏和三菱FX3UPLC老是通讯不了使用的是三菱plc的编程口直接和触摸屏通讯

网友B:
检查通讯电缆及设置,还有PLC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
        我请教打家一个问题我一台白光v606eM20触屏和三菱FX3UPLC老是通讯不了使用的是三菱plc的编程口直接和触摸屏通讯
连线 参数都没有问题的话,就要检查端口了

网友D:
谢谢两位楼主;
            白光触摸屏和plc不能通讯的问题已经解决好了谢谢两无楼主的帮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