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2):
5U的程序里面,可不可一既有5U的M,又有3U的M?

例如,SM8000、SM400、SM8013、SM412都在程序里面?

网友A:
5U内存跟Q差不多了,3U就是FX2N的进阶版,档次低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U内存跟Q差不多了,3U就是FX2N的进阶版,档次低多了

1、这种回复像屁话一样,无法解决楼主的问题。
2、SM8000和SM400的功能相同,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程序中,只是为了兼容与早期程序才保留SM8000等早期PLC中的特殊寄存器编号。
3、你无法说出档次低多了具体在什么地方,当然,你也没有能力说出到底低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