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2):
单相电源插座接线的规定

单相插座有多种,常分两孔和三孔。
两孔并排分左右,三孔组成品字形。
接线孔旁标字母,L为火N为零。
三孔之中还有E,表示接地在正中。
面对插座定方向,各孔接线有规定。
左接零线右接火,保护地线接正中。

漏电保护器的选择

选择漏电保护器,供电方式为第一。
单相电源二百二,二线二级或单级。
三相三线三百八,选用三级保护器。
三相四线三百八,四线三级或四级。
"级"表示开关触点 "线"表示进、出线。

埋地导线埋设前的断芯检查和断点确定方法

地埋导线埋设前,有无断芯盘盘检。
检查使用兆欧表,L一端接导线,
导线另端放水中,仪表E端照此办,
慢慢摇动兆欧表,针不到零是断线。
查找断点在何处,使用仪器DG3,
单相交流接一头,仪器贴附地埋线,
从头到尾慢移动,仪灯发光线未断,
若是仪器灯熄灭,此处就是断线点。

低压验电笔判断交流单相电路故障的方法

交流验电用电笔,亮为火线不亮地。
电路故障可检查,通电测量火和地。
亮灭正常查设备,电路断开不可疑。
若是两端都不亮,电源火线已脱离。
若是两端都发亮,零线断裂或脱离。

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导体直流电阻的方法

测量电阻选量程,选完量程再调零。
两笔短路看表针,不在零位要调整。
旋动欧姆调零钮,表针到零才算成。
旋钮到底仍有数,更换电池再调整。
接触一定要良好,阻大两手要悬空。
测量数值保准确,表针最好在格中。
测量完毕关电源,旋钮旋到电压中。

每千米导线的重量估算

千米导线有多重,要看截面和品种,
截面单位毫米方,乘以系数值不同。
硬铝最轻二点八,纯铝次之把三乘。
钢芯铝绞乘以四,七点八铁比较重。
再重纯铜八点八,钢绞最重九点零。
考虑弧垂和绑扎,再把一点零三乘。
相关公式:质量=密度X体积
     体积=底面积X高度

用充、放电法判断电容器的好坏

电容好坏粗判断,充放电法可承担。
电容两端接直流,少许时间就掐断。
导体点接两个极,有无火花注意看,
有火为好无火坏,同种火大更饱满。

电阻串联和并联后总阻值的计算

电阻串联值增加,越串越长阻越大。
电阻并联值减小,相当截面在增大。
并联总阻较难求,各值先要求倒数。
倒数之和的倒数,就是并联后电阻。
并联只有俩电阻,总阻可用简式求。
两阻之积作分子,两阻之和作分母。

网友A:
有部分还是经常用的。

网友B:
最后两个比较少见!

网友C:
不亏是工控老兵

网友D:
“‘级’表示开关触点”,这个可能真“99%的人都不知道”,不知原文是哪个字。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极

网友F:
串并联电阻的口诀需要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口诀还是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收藏一份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谢,感谢你的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