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2):
有感于柜体内的铜排制作实在是艰难,对于大电流的譬如500A+的控制柜,如果考虑隔离开关,断路器,快熔,接触器和软启动器的话,单面竖直安装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般的GGD柜体都可以前后安装,但是还是有不少的困难。

今天要设计一个近700A软启动柜,2200高 800宽,深的GGD柜体,依次隔离,塑壳,快熔,进线接触器,软起,元器件布置下来跟车间沟通后,他们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即如果前后安装,断路器在前,隔离开关在后,如果隔离进出线可以调整的话,即下进线,上出线, 这样做铜牌就方便了。

一般接触器倒是的进出调整都还好,断路器就免了,隔离我看了下国产的如天正(厂家用的多)的大多进出都可以,但这个项目用的元器件主要是ABB的OT系列,具体型号OT1000E04K  ,我看了说明书对于这个安装方向到时疑问不大,但是对于进出线是否可以调换到没明说,

那么隔离开关倒装总是可以的吧?  就是怕倒是业主看到ABB的铭牌都是倒的会提出意见,虽然隔离开关上清晰标明了开关的ON/OFF方向,由于单子比较急,谁有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A:
断路器选用有下进线上出线的,隔离开关我没有看到

网友A:
顺便说一句:隔离开关我用过一种双路切换开关,那个是中间出线上下进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句:隔离开关我用过一种双路切换开关,那个是中间出线上下进线

请问是什么品牌的? 有图片吗?

网友B:
同样是成套设计哈,你的元器件不可以出现倒装的情况,而且隔离 塑壳的顺序也不能颠倒、排都能做,就是麻烦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以前给工厂做发电机市电的切换开关,大一点的机电市场应该都有

网友C:
尽量按规矩来!不然碰到马虎的人 可能会出问题!虽然几率很小

网友D:
按常规做吧这样会安全点还可以免掉不必要麻烦。

楼主:
经咨询ABB确认,OT1000E04K  , ABB的这个型号是可以上下进线的,只是到时上面的进出标记调换下。

国产的品牌隔离开关也确实有好多上下进线都可以的,最好是仔细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