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浆纱机变频器(ABB6oo,88o)的调试和接线。

楼主(2017-08-12):
厂里上了一台二手338浆纱机原机带的设备比较多,安装包给了安装公司,电气工程师把那些东西都去掉了。就用两台ABB变频器就实现了收卷和放卷,安装的时候我没跟着电气师傅。等人家走了出了故障我傻眼了跟本无丛下手,变频器接线看不明白,变频器各个参数也看不明白(跟国产变频器参数内容不一样)求各个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要看PLC里面的程序,速度是不是模拟量控制。

网友B:
要看是什么控制原理,是通讯,有张力控制器,用编码器分频等等。如果可能就分析一下plc程序,否则就问设计人员吧。

网友C:
就是收卷和放卷的功能,那样局简单了,现在的故障是什么样,亮出来谈论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频器自带收放卷功能(DTC功能)现在还没有出现故障我是怕出了故障处理不了(变频器参数弄不明白)。

网友D:
这个机器不用plc也行,主要看卷绕变频器用的软件。需要的话你联系我吧。

网友D:
真有钱。2000就能搞定的事情居然用880.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更便宜的和好用的吗?安装时人家说别的牌子的变频器不好用。

网友D:
880这个变频器可以用任意牌子,能调速就行。只有一个要求,模拟量频率输出需要是4-20毫安,其余无所谓

网友E:
这变频上的线接的细碎啊,啥是啥啊!

网友D:
仔细查看,然后吃透60到63组参数就明白了,这个机器有三种方案,一用张力传感器反馈,二用舞蹈辊反馈,三无反馈,各自有自己的优点,但是全靠变频器自身调节,因此参数调节很重要。这款变频器只需要输入开机信号,直径复位信号,从机速度信号,张力设定信号就可以正常工作,其他全靠设定参数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比较好办,张力收放卷控制的主要数据是张力设置模式,编码器的分辨度设置,变频器的启动控制方式,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F:
变频器就是调速;收卷速度控制在PLC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各位老师好,这是我拍的那个接线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控制方式:主变频器以收卷方式运行,从机以直接转矩方式运行,速度控制通过测长辊上的编码器控制。对吗?控制方式:主变频器以收卷方式运行,从机以直接转矩方式运行,速度控制通过测长辊上的编码器控制。对吗?
控制方式:主变频器以收卷方式运行,从机以直接转矩方式运行,速度控制通过测长辊上的编码器控制。对吗?

网友D:
这个机器小变频器是主机,大变频器是从机。编码器只是起到计量长度,测算速度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师能详细的说明一下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能给详细的解释一下吗?机子显然无张力传感器也没有舞蹈辊反馈(什么是舞蹈辊)。我想应该是直接转矩控制,

网友D:
私聊吧。15866594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