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2):
请教诸位大神一个问题,假设A站和B站之间采用DP通讯,A为主站,B为从站,A一秒钟从B读取一回数据,如果通讯中断了一秒钟,那么A站读取的是零还是B站前一秒的数据

网友A:
通讯中断,那么数据根据设定有维持以前状态或者刷新为零

网友B:
读取是读取不到什么吧,a站里面保存数据的你要保持原来的或者刷新零就看你设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讯中断,那么数据根据设定有维持以前状态或者刷新为零
这回答,跟没有回答有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