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3):
 同事由于没有把驱动器的过流检测运放焊好,结果导致模块启动直接炸了。帮他把模块焊好,上电报输入缺相,一查一路保险丝开路,换好输入缺相故障不报了,运行报输出缺相,用万用表测试输出发现是W缺相,对直流测量,DC+对W7点几伏,DC-对W25点几伏,一般都是如果哪个桥臂不通,那路电压就高,差不多就是母线电压,这个有点奇怪,后来发现这个驱动器是用自举驱动,如果下桥不能导通,上桥驱动就没有供电。所以基本确定下桥驱动有问题,测量发现下桥的驱动稳压管短路。更换后,压缩机启动了。

网友A:
细心的维修,谢谢楼主的分享,第一次听说自举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功率驱动电源简化的做法。开关电源可以只用一组电源就给驱动供电,但是驱动模块每次都要先开下管

网友B:
自举的电路我这水平一直没有研究通呀。

网友C:
看来以后修变频空调线路板可以借鉴

网友D:
这种情况我一般是整个驱动板换新的,很少具体检查到每个元件,毕竟现在的驱动板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