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语句表

楼主(2017-08-13):
能否给翻译一下这段程序

楼主:
M001这些都是自动生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给翻译一下这段程序

根据不同的信号来给比例阀输入不同的值,这段程序毫无难度。

例如:M14.0或者M14.1为ON时,比例阀给定值=3000.

其他类似。

楼主:
7000是100bar,11100是160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