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3):
遇到这个sanyodenki PDC1300,这个是三洋PLC?运动控制器?伺服控制器?找不到编程软件或设置软件,哪位指点下
这个PDC1300里面编有脉冲,速度,计数等
系统是这样:按钮和数字开关及继电器--->PDC1300--->PY伺服驱动器---->伺服马达

楼主:
哪位大大有这种编程软件或设置软件官网没找到http://www.sanyodenki.co.jp/
官网就找到这些,编程软件或设置软件找不到

网友A:
你致电客服热线不行吗?

网友B:
没用过这个
你给的网址中有个软件下载
看看有没有你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热线多少啊,这个不是国内生产的,淘宝上都没得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的,官网搜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的,官网搜不到
三洋的伺服驱动器,必需要原装配套的伺服马达才能安装和通电使用,另外这玩意年代久远了吧,通电还能有显示吗?当做电子垃圾处理掉吧,国产的伺服驱动器都比它强。

楼主:
没有坏,就是想用软件调下速度和长度,有三十多个在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坏,就是想用软件调下速度和长度,有三十多个在用
伺服驱动器的控制原理,都是由核心控制器发令进行运动控制的吧,包括定位控制,转矩控制和速度控制。你整个设备的电气控制系统是如何组成的呢?只有伺服驱动器本机构成的电气控制系统吗?有数控操作面板吗?有PLC控制器吗?或者是工控机呢?

楼主:
这个PDC1300里面编有脉冲,速度,计数等
系统是这样:按钮和数字开关及继电器--->PDC1300--->PY伺服驱动器---->伺服马达

没有PLC,PDC1300和PY伺服驱动器都没面板,但PY伺服驱动器有软件可以接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