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3):
有一个LWYC-100涡轮流量计,流量计自身显示和PLC加触摸屏显示的流量有1-2T/H的误差,想测量一下流量计送出的4-20mA信号电流值,把万用表串在了+24电源和流量计之间,测量出的电流值和仪表自身显示的电流值差10倍,这样测量不行吗,求老师们指点。

网友A:
检查接线及万用表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dlr指点,明天检查万用表。

网友B:
是整10倍关系吗?如果是,那是不是规格化问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里的规格化呐?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B:
你测的是原始点电流,而显示的值在上位机,规格化只能在传感器输入以后才有。内部或硬件转换,或软件计算。这要看具体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