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3):
运行中的步进电机时常驱动器报警,然后步进电机就非常松动不能使能,要重新断电上电才能使能启动,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步进电机见下图,好像是一家小日本生产的,驱动器报警为一闪绿灯六闪红灯!

网友A:
驱动器上有几个报警红灯对应不同的报警。自己查看驱动器说明书吧。

网友B:
你是什么驱动器都舍不得讲
自己查说明书吧!

网友C:
至少报个驱动器的型号吧

楼主:
报警代码显示:驱动器过流!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