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3):
     首先PLC是三菱的用DDRAV  D204 K100000 Y0 Y4   ,在这个指令中D204 还隐含着D205.可是在威伦屏上设置了一个数值输入窗口,只能修改D204,不能修改D205.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

网友A:
输入元件属性中设置32位的数据,再选定一个起始地址D20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真棒啊

网友B:
呵呵;在屏上对应的数据设32位,对应的就是D204 D205;

网友C:
不管那种屏与那种PLC,屏组态要与PLC的存储类型一样,位对位,字节对字节,字对字,双字对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