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如何比对图纸

楼主(2017-08-13):
新人初入设计,初学初用cad,最近要比对底图,网上说只能下插件,问一下有别的方法能明显的比对么?或者各位大佬推荐个能实现功能的插件,谢谢各位

网友A:
对比底图是神马意思啊,用了多年的CAD还不了解你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对比两张底图看一下哪里有不同,有改动的地方

网友B:
将一张图放在一层并定义一种颜色,再将另一张图放在另外一层重叠两张图,可以直接看到差别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好!

网友E:
把两张图纸打印出来,重合对着日光灯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网友F:
把二个图放在一个界面上,比例设置成一样的,然后把二个图的图层颜色改一下,二个颜色不一样,这样好区分。
用键盘指令,按下B,出现块指令,将二个图各自设置成块。
把一个图,放到另一个图上,这样对比,一下子就出来了。

网友G(2017-11-15):
CAXA有文件比较功能~~~

网友H:
圖紙很複雜嗎?一看不就能看出不同了嗎?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人眼”扫描~~~~~~

网友I(2024-12-24):
回复 网友G:
老铁6啊,今天又学到一招,哈哈

网友J:
用8楼的方法,将比较的两张图纸各自做成块,将两个图纸的块进行重合比对,两图纸的线条颜色设成不一致。

网友K:
两张图纸,设置成不同颜色,然后重叠在一起,没有重叠的地方就是改过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两张图纸,设置成不同颜色,然后重叠在一起,没有重叠的地方就是改过的。

楼上看签名是SOLIDWORKS行家,请问安装solidworks必须从SP0开安装?还是直接可以安装某一个,例如直接安装SP4或SP5?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安装哪一个都行

网友J:
回复 网友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