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3):
学了一个月左右的PLC,也把PLC和电机买回来了。前两天尝试简单的启动伺服电机,但是以失败告终。现在来请教一下各方神明。我将PLC和伺服放大器的CN1连接如图,麻烦帮忙看看这样连有没有问题。给PLC写入的是   ld m8000 plsy k3000 k0 y0  。接上电源时伺服放大器显示0,并且电机无反应。通过JOG启动电机是能正常启动的,所以排除设备故障问题,我现在猜测问题是两个个方面,第一:PLC和放大器的CN1连线没连对;第二:伺服放大器的参数我没设置好。还有一点比较好奇的是:用示波器测得Y0输出脉冲时信号电压是24V,不是说PLC输出的信号很弱的吗?为什么测得这么强呢?以上就是菜鸟的问题。还请各位前辈提点提点!

网友A:
伺服电机什么型号,和PLC的接线图可以发上来看下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网友C:
接线及参数设置先搞明白;

楼主:
抱歉,忘记上图了。PLC型号是FX-3U。伺服放大器是MR-JE

网友A:
用最简单的一条指令发脉冲,监控PLC的输出点脉冲信号输出,如果还不转,那就是接线或是伺服参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指令就是我上面说的plsy k3000 k0 y0  PLC输出的信号是24V的稳定方波信号。接线问题我已经把我的接线图接上了,麻烦帮忙看看有么有接错,或者没接完整;伺服参数问题,接上电源后对伺服放大器无任何操作。如果要进行什么参数设置也麻烦指点指点,因为第一次用MR C2,也没有教程,所以只号求助各位,翻翻资料解决。谢谢了

网友A:
没看到接线图,
参数设置那至少有电子齿轮比(PA06/PA07),如果不设置这个电子齿轮比,也可以设置PA05 PA21多少个脉冲转一圈,PA13脉冲形式,PD01根据SON LSP LSN有没有接线设置。

网友D:
一般是接线不正确。

网友E:
一般来说,参数没有设置。

网友F:
把接线图发来看看,首先要保证能运行,再是脉冲的问题,你的启动信号是Y几?Y0只是脉冲信号,还要设置电子齿轮百分比!

网友G:
你的命令,PLSY K1000 K0 Y0 第二个K0是不是应该要指定脉冲数量。

网友G:
不好意思,刚去看了下,如果指定K0的话对输出的脉冲数量无限制,看来要如楼上的各位的指示,查一下接线的方式了。

网友H:
plc到驱动器的脉冲方向信号线加电阻了没?

楼主:
为什么我前面两次上图都没有逇。。。。尴尬、
上图10是PP    35是NP    12是OPC    20是DICOM   46是DOCOM
42是EM2   43、44是LSP LSN   15是SON  47是docom。y0的COM端接了24V负极,
昨晚把放大器的参数改成:PA01:1002    PA13:0201     PD01:0C04    还是启动不了电机,伺服放大器还是显示0。再支支招,前辈们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加电阻喔,直接通过信号线连起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子齿轮比用默认的1/1不行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子齿轮比用默认的1/1不行的吗?
电子齿轮比默认1:1可以,但是你发的脉冲,它转的非常慢,可能你感觉不到,可以通过软件监控接收脉冲数以及转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加电阻喔,直接通过信号线连起来了
三菱PLC和三菱伺服,不用加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前面两次上图都没有逇。。。。尴尬、
上图10是PP    35是NP    12是OPC    20是DICOM   46是DOCOM
42是EM2   43、44是LSP LSN   15是SON  47是docom。y0的COM端接了24V负极,
昨晚把放大器的参数改成:PA01:1002    PA13:0201     PD01:0C04    还是启动不了电机,伺服放大器还是显示0。再支支招,前辈们
PA01不用更改,用默认的,PA13设置成0011,PA05设置成想要的每转多少脉冲,PA21设置成1000,因为SON LSP LSN你已短接到DOCOM端,所以PD01不要设置了,用默认的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动起来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建议和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