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4):
各位师傅:变频通电不起动,量P-N有540V,但P-(U、V、W)有DC460V,(U、V、W)-N为0V。上桥P-U为什么有电压?谢谢!

楼主:
可能没说请楚,现有一变频只通电,量P-U,V,W有460VDC不正常,U,V,W一N只零点几伏正常。拆模块后量上桥P一UVW也有460VDC不正常,不知什么原因,怎么查?三层电路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