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4):
这种变压器还有瓦斯保护吗?比如1000KVA以上容量

网友A:
1000的电力变压器,应当会有瓦斯保护。

网友B:
油浸式的?
3000KVA以内的我都是用的干式的
油浸式的我用的是20000KVA的
都是标配,油枕,散热器,瓦斯保护有载调压,呼吸阀都少不了。

网友C:
干式变压器相对价格较贵啊,目前油冷变压器基本改用呼吸囊而不再用油枕了,呼吸囊隔离了油和大气的直接接触,保证了油品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式变压器相对价格较贵啊,目前油冷变压器基本改用呼吸囊而不再用油枕了,呼吸囊隔离了油和大气的直接接触,保证了油品的质量

改用呼吸囊的油变还有瓦斯保护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上次我看到3150KVA的变压器还是有瓦斯继电器安装位置的,那种315KVA以下的小变压器我没有认真细看

网友D:
我们是S11的,500kva,没有。

网友E:
没有油枕的是干式变压器,是没有瓦斯继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