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4):
请问一个伺服电机可以一直忘一个方向不停地转吗,编码器的值会达到上限吗?

网友A:
编码器只是发送脉冲而已,并不存储数据,何为达到上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调试软件上不是可以计数吗,这个数据会达到上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调试软件上不是可以计数吗,这个数据会达到上限吗?
难道不可以清零?

网友C:
可以一直向一个方向运行;

网友D:
可以一直往一个方向运转的    编码器只是反馈位置信息  上位机脉冲计数到最大值会自动清零

网友E:
没有问题的,我给客户改的一个磨床,就是用伺服电机当普通电机用,特点是转速稳定,带载能力好,不会负载稍微变大转速就降低了。我改过一个2.5kw的  一个5.4kw的。用的一个30元的发脉冲的一个控制器,用电位器调速,启动就一直转一天。

网友F:
伺服电机可以一直向一个方向转动,其自身所带编码器当值大于最大值是自动清零,然后继续累加。

网友G:
使用速度模式,一直转得了

网友H:
关键是伺服是什么控制模式呢?速度模式?位置模式?扭矩控制模式?绝对值编码器还是增量型编码器?
这些都没确定,问这个问题意义不大。

网友I:
可以,到最大值会自动清零的

网友J:
编码器没有限位,可以一直转。

网友K:
绝对值编码器还是增量型编码器?要一直朝一个方向转选增量型编码器就行!

网友L:
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M:
编码器只是一个反馈元件而已,决定正反转的是控制器,不是编码器

网友N:
这个和编码器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
转使劲转
只要不断电不改变控制信号就会一直转下去!

网友O:
这个又不是机器人用的那种绝对值编码器,何来溢出错误呢

网友P:
你应该用的是单独编码器,只是反馈位置吧,PLC收到的脉冲是会到上限的。所以要清除,编码器是不停的发送的

网友Q:
你伺服控制方式是怎样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