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4):
如题,我看减速电机上有个切换运行方向的开关,运行过程中切换方向对电机有什么损害吗?

网友A:
可以正常使用的吧   频繁使用电机或控制器很容易坏

网友B:
减速机可以在运行中切换方向,电梯就用减速箱,运行中照样变换方向,不过是无论什么设备,变换方向必须完全停车,否则冲击力太大,齿轮容易坏。

还有另一种设备,使用的是变速箱,内部有离合器,可以在发动机不停车状态下变向,跟汽车差不多。

网友C:
没有不可以,换向过程中做好缓冲控制,别让减速机齿轮间隙产生撞击即可。

网友D:
电机上切换?这样不行吧!

网友E: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F:
可以啊,相当于汽车的变速箱,发动机不用停,就可以变速和改变转向,离合器的功劳

网友G:
2楼的意见很中肯
还是停了再来换向吧!

网友H:
估计换方向也得在低速情况下吧。

网友I:
这种减速机在台湾进口的设备上见过,机械档位换方向

网友J:
不可以会打坏齿轮的

网友K:
真是高手如云啊

网友L:
不管什么机,要改变方向,必须停稳后再运行。

楼主:
哎呀,越看越糊涂,停下来再换方向肯定是没问题的,但不知运行过程中会怎样

网友C:
嗯?切换方向的操作,在运行中完全可行。而电机在执行这个反向命令的过程中,从正到反要经过转速零点的。这难道会有问题吗?

网友M:
回复 网友J:
汽车正常前进中你挂个倒档看看能挂进去不!

网友N:
减速箱原理其中之一就是反向制动,反报闸。但是不推荐 因为 会极大程度 上损坏减速齿轮

网友O:
不行吧,比如你开车,正向前开着,突然挂倒挡。自己想想一下,你会这么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呀,越看越糊涂,停下来再换方向肯定是没问题的,但不知运行过程中会怎样

这么多的人都说设备容易坏,楼主真是够执着的,就是不信。
中学物理公式对力的表达:
F(力)=M(质量) * a(加速度)
当高速运行的设备突然反向,即非常短的时间迅速停止,并立即反向运行,即加速度非常大,也就意味着受力F非常大,这些力全部都作用在齿轮、键槽、电机等部件上,久而久之,设备的寿命必将受到影响。

给你个非常形象的例子,宇航员在升入太空的瞬间,此时的加速度是5-8G,这个时候航天员是非常难受的,脸整个都变形了。

网友C:
过去的直流电机,主令开关都是直接在运行中操作正反向的。比如轧钢机的辊道控制;现在采用变频器控制的交流异步电机代替了过去的直流电机控制,同样也是可以的呀。正反向换向过程,是要有一个减速到反向加速的的过度过程的。

网友P:
就像折返跑一样,肯定是要到前面停下再回头加速;
除非被对向快速行驶车撞了,那就可以直接弹回;

网友Q:
应该有缓冲阶段,与铣床变速一样,电机点动慢速换挡...

网友C:
楼主发完帖子,就不见了。也不知道他问题的真正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以前给客户做方案,其中有一个低成本方案是想通过控制减速电机的方向达到一些目的,但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和这个客户合作,所以就没有深入下去。前几天想到这个问题就提了出来,实际上目前是没什么需要要用到,就是想多了解下

网友R:
没见过,有图片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变频器控制交流机,在运行中换向没问题。我经常如此操作,电机在换向过程中,会有一个先制动减速,再反向加速的过程。这种过程很平滑,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变频器控制交流机,在运行中换向没问题。我经常如此操作,电机在换向过程中,会有一个先制动减速,再反向加速的过程。这种过程很平滑,安全。
使用变频器的话,制动减速,再反向加速是由变频器自动完成,还是要自己做些设定才可以?

网友C:
回复 楼主:
加减速斜坡时间是要根据具体系统的转动惯量设置的,一般都是10s默认,其他的不用,直接切换正反转转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