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4):
伦次变频器5.5千瓦已运行报OC2接地故障

楼主:
怎么图片上载失败什么原因

网友A:
驱动电路故障或者模块坏了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都是模块坏了。。。

网友C:
可切断模块正极供电,测量驱动电路波形或动态电压电压看看,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