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4):
请教各位师傅,有什么方法能将单相电变成三相电,本人也是搞维修试机用,功率一千瓦足够,现在手里有一台单项220变单项380的变压器,我再想怎样再将单项380变成三相380,变频器的方法就不要提了,一是成本高,再就是输出不是正弦波,要想变成正弦波还要加正弦波电抗器等设备,而且变频器接感性负载可以,接电子的产品就烧设备,比如变频器输出接软启动器就不行,看到网上一些裂相电路,但是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实用数据或电路,求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要加电容吧

网友B:
曾见过一个叫做劈相器的东西,好像是专门干这事。

楼主:
到网上查到一些用电容、电感、电阻裂相的,但是没有一个能给出电容、电感实际参数的,所以求高手给出实际电路及元件参数,本人就搞维修调试用,并不带多大的负载。

网友C:
这题目,如果在过去,也许是一个不太容易实现的话题。但现在,真的的是易如反掌的容易事。单相整流加逆变,变三相很容易!

楼主:
但是我要正弦波输出呀

网友D:
变频器的成本不属于高的了,只是负载适用性不强;

网友E:
发电机绝对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发电机绝对行
你的想法最让我震惊,又感觉好有道理的样子,没办法反驳啊

网友G:
楼上建议发电机还真是个好法子
小功率的三相发电机也不贵!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这个玩意好像就是一千几百多吧,还可以应急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就是啊!
还比较实用!

网友I:
不怕噪音就考虑发电机,其他的估计不合你心意

网友J:
论坛的高人就是多,各种办法都想到了

网友K:
除了变频器 发电机再好像没有别的廉价方法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H:
单相变三相就是个相序问题,电容超前,电感落后,数值受负载影响较大,需要试验确定。

网友M:
用逆变电源

网友N:
现实比较容易实现的应该是变频器吧。
理论上可以220拖动电机,电机带发电机,发电机发三相正弦电。实际也是可行,麻烦了一些。

网友C:
唉,正弦波,加个电抗就是,没有难度。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现实比较容易实现的应该是变频器吧。
理论上可以220拖动电机,电机带发电机,发电机发三相正弦电。实际也是可行,麻烦了一些。

这个想法好,也不麻烦,就是一个电机一个发电机而已。都可以买得到

网友H:
回复 网友O:
一个电机拖发电机,价格远超小型发电机组:家用2KW汽油三相发电机组也就是1500左右吧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我已经用単相电动机拖动三相发电机改成了,效果很好。

网友C:
哦,这帖子还就是最近的。很好的例子,输出接三相隔离变,然后正弦波滤波。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