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4):
接收一台75KW易能变频器EDS2000系列,变频器上电面板显示"-EN-",按ESC键5秒钟也没有反应,是不是变频器被锁上了?还是什么其他故障?有万能密码或者解锁的办法吗?谢谢
可以告诉我解决办法,可以给酬谢,谢谢

网友A:
自捡没有过  有CPU板对调一块试试

网友A:
还可以求助售后服务

网友B:
问问易能吧,估计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C:
没有通讯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面板的问题,通讯错误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D:
我有一台和你问题一摸一样,你的解决没
,应该是主板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E(2024-09-28):
楼主报警EN解决了吗?
我也有一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