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做 MODBUS 通讯主站时, 从站返回的数据在那里?

楼主(2017-08-14):
vb10 中存放的是发送出去的消息, 那么从站返回的消息放在那里的?

网友A:
VB10开始的寄存器中;长度是Count决定的,如你是2个字那么就是VW10,VW12

网友B:
你选的是写数据,就是把你的&区域开始的数据写到从站
你选读数据,就是把读的数据存到你的&开始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