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4):
远程控制部分没有自锁啊,就是远程一直闭锁才能运行啊?   这样设计合理吗!

网友A:
合理,实际应用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B:
都是这样设计的,闭合就运行,断开就停止 .

网友C:
远程应该是PLC或别的控制器控制吧!如果要自锁了那PLC还怎么停?

网友D:
远程由plc长效控制。短效控制的也有,不过很少见。

网友E:
该设计,应当是“自锁”包含在远程控制内。

网友F:
用不用自锁,要看远程时用什么来控制的。

网友G:
很合理
如果带自锁,你怎样让它断开?

网友A:
带自锁的要用2个输出点来控制

网友H:
PLC输出一般不需要自锁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该设计,应当是“自锁”包含在远程控制内。
同意

网友J:
程序里面做自锁,只需要一个点输出,省钱。

网友K:
远程和本地的转换单刀双本身就互锁了。

网友L:
KA1与KA2你可以理解为不会同时接通就可以了;远程时KA1接通由远程接点控制的

网友M:
这个,有PLC就不要考虑硬件复杂逻辑:复杂逻辑交给PLC处理简单

网友N:
远程与就地控制用的是选择开关,当KA1工作就是远程,KA2工作时就是就地...

网友O(2017-09-24):
KA1 KA2 有时我会给它省略掉.

网友P(2017-12-11):
PLC的控制点。可做远程点。

网友Q:
引用 网友O:
KA1 KA2 有时我会给它省略掉.

这两个用在这确实没必要,转换开关多带几组触点就OK

网友B:
远程控制触点不是点动的,无需自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