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4):
途中那个圆形的尺寸不能修改,15版本可以点击修改后圆形也跟着变化!

网友A:
你这个是阵列的吧?阵列的要改阵列源,也就是画的的第一个,改了第一个,后面的都自动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阵列的吧?阵列的要改阵列源,也就是画的的第一个,改了第一个,后面的都自动改了。

不是并列的也改不了啊!!!

网友B:
试了一下16的,可以,改完尺寸后,要点击 重建模型 图形才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16的,可以,改完尺寸后,要点击 重建模型 图形才会变

不知前辈的步骤是不是 1.拉出智能尺寸。2.双击尺寸文字。进行修改的?

网友B:
双击对应的草图,这时会显示在做草图时的尺寸,然后双击需要修改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