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4):
有一个三菱的伺服电机型号:HG-KN43BJ-S100
配400W伺服:MR-JE-40A
电机尾巴上好像有3对接头,应该就是编码器、电源、刹车。
请问刹车接哪里?是不是PLC输出一个Y点,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给刹车线DC24V就可以刹车抱住电机了?

网友A:
如果不想用,就直接接个24v电源,长期供电使其处于解开状态。

网友B:
PLC输出点可以控制,但不建议这样使用,如果是垂直轴且程序里面没有处理好,比较容易造成,伺服驱动器报警时,垂直轴直接往下掉,正确的使用方法是,利用驱动器的刹车输出信号控制中继,再控制刹车的启停,这样伺服使能时刹车松开,使能关闭刹车闭合,垂直轴就不会往下掉了,当然继电器动作的时间差,几十毫秒的时间往下掉还是会的。

网友B:
另外刹车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是一直抱着的,给它DC24V刹车才会松开。别理解反了,试试你就知道。

网友C:
JE手册第三章接线里面有带制动电机接线的说明,正常工作时要保证刹车接头的两端输入24V电源,这个输入电源中最好还要串如报警ALM、电磁制动MBR等信号,在发生异常时能断开24V电源

网友D:
4楼版主说的很清楚了,利用驱动器的制动输出信号,在驱动器使能过后抱闸松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是不是伺服的SON得到信号,MBR马上就有输出,抱闸得电打开。SON一直为ON,则MBR一直有输出,抱闸一直打开?

如果用发脉冲的模式,条件M0满足,就给SON信号,并一同开始DDRVA走伺服行不行?SON有没有必要提前DDRVA很多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JE手册第三章接线里面有带制动电机接线的说明,正常工作时要保证刹车接头的两端输入24V电源,这个输入电源中最好还要串如报警ALM、电磁制动MBR等信号,在发生异常时能断开24V电源
说得好。

网友F:
刹车最好还是通过驱动器控制,通过外部O点控制,总归有问题的。遇到过Z轴直接掉的情况

网友G(2018-08-29):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我用的是西门子plc,我应该用什么信号指令控制中继,是在Z轴使能,还是单独其他指令。
请问我能全程给他电么?在故障信号时复位时在程序里所有需要断电的时候给伺服电机断电抱死这样子可以么
谢谢师傅

网友H:
建议楼主使用伺服驱动器内部的零速度输出信号来控制伺服抱闸的通断功能

网友I(2018-09-29):
利用驱动器的制动输出信号,在驱动器使能过后抱闸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