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线圈怎么输不上?

楼主(2017-08-14):
刚接触PLC软件里的线圈怎么打不出来?

网友A:
除了选择是输入线圈,你还要写上线圈对应的地址,比如Y0 Y1 M0等这样的。

网友B:
如1楼所说,貌似是指令没有写完全。

网友C:
要选择小括号那个符号才是线圈,不能选中括号的那个

网友D:
输入线圈而不是指令。

网友E:
这样子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与S7-200编程软件用法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