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4):
如图一,从另一个plc里读回来的数据放在DB块数组中,我要把里面的数字拿出来用,或者说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该怎么做呢?是不是可以像图二一样可以用MOVE指令把它传送出来?我感觉又好像不对,西门子不大会用,求懂的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将块属性中优化块访问取消,你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中使用绝对地址访问。如果不取消块优化选项,触摸屏只能通过标签访问,你需要在触摸屏中导入博图的标签,前提是你触摸屏支持导入标签功能,至于使用MOVE来将数据块的数据赋予内部变量,纯属多此一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明白,如果我使用的是其他的触摸屏,比如威纶触摸屏,那我怎么写它的地址,又或者我我把数组的值拿出来运算,那怎么操作,把它转化为普通的寄存器不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如果我使用的是其他的触摸屏,比如威纶触摸屏,那我怎么写它的地址,又或者我我把数组的值拿出来运算,那怎么操作,把它转化为普通的寄存器不可以吗

上面人家不是回答过了么,将块属性中优化选项去除,然后直接访问DB地址,如果这一点你的触摸屏还做不到的话,换个品牌算了。

你可以使用MOVE全部转化到M区域,那么你还用DB干什么呢,直接用M地址不就可以了,当然,混日子的你甚至可以DB-〉M-〉DB来回转,可以让客户看到那么复杂的程序一定是好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如果我使用的是其他的触摸屏,比如威纶触摸屏,那我怎么写它的地址,又或者我我把数组的值拿出来运算,那怎么操作,把它转化为普通的寄存器不可以吗

上面人家不是回答过了么,将块属性中优化选项去除,然后直接访问DB地址,如果这一点你的触摸屏还做不到的话,换个品牌算了。

你可以使用MOVE全部转化到M区域,那么你还用DB干什么呢,直接用M地址不就可以了,当然,混日子的你甚至可以DB-〉M-〉DB来回转,可以让客户看到那么复杂的程序一定是好程序。

HAVE FUN!
上次遇到个程序就是这样,看的我莫名其妙,一个报警就转来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