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5):
组态王支持和S7-300、S7-400系列PLC?通过多种通讯链路进行通讯,具体说明如下:
1.?MPI电缆通讯方式:
硬件连接:此种方式使用s7300、s7400?PLC上的MPI编程口,使用西门子标准编程电缆链接到计算机串口上;
适用场合:一般适用于一个PLC和一台PC进行直接串口通讯的场合,PLC和PC机之间距离较近;
组态王对应驱动:在组态王中对应的设备定义向导为:PLCà西门子àS7-300系列àMPI(电缆)?或者PLCà西门子àS7-400系列àMPI(电缆)?。
特殊软件需求: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必须安装STEP7编程软件。具体配置按照组态王对应驱动帮助执行即可。

2.?MPI通讯卡方式:
硬件连接:此种方式使用PLC上的MPI编程口,计算机上插一块西门子公司的CP5611(或CP5613等MPI通讯卡――具体根据带PLC类型和数量,由西门子公司确定使用何种通讯卡),通讯卡和PLC之间一般使用西门子提供的标准转换接头和通讯电缆实现硬件连接;
适用场合:一般适用于一台PC和多个PLC进行通讯的场合;或者多台PLC和多台PC进行链接(MPI为多点接口协议,支持多个上位PC进行MPI通讯,具体能够支持的最多上位PC数量建议和西门子公司具体确定。);
组态王对应驱动:在组态王中对应的设备定义向导为:PLCà西门子àS7-300系列àS7-300MPI(通讯卡)?或者PLCà西门子àS7-400系列à?S7-400MPI(通讯卡)?。
特殊软件需求: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必须安装STEP7编程软件。具体配置按照组态王对应驱动帮助执行即可。

3.?以太网通讯方式:
硬件连接:此种方式使用西门子S7300上扩展的CP343-1以太网模块、或者S7400PLC上扩展的CP443-1以太网模块;PC上可以使用普通以太网卡或者西门子公司提供的CP1613等以太网卡方式,PLC和PC之间通过以太网线进行连接。不需要在本机安装STEP7编程软件或者Simatic?net6.0(或以上版本)的通讯配置软件;
适用场合:一般用于对通讯速度要求较高的场合;通讯距离在局域网允许距离之内。
组态王通讯支持的两种方式:
(1)组态王提供直接驱动:在组态王中对应的设备定义向导为:PLCà西门子àS7-300系列àTCP?或者PLCà西门子àS7-400系列à?TCP。
特殊软件需求:无。即不需要在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上安装STEP7或Simatic?net?通讯软件,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组态王6.52或以上版本软件中自带的驱动帮助文档。
(2)使用OPC进行和组态王通讯:需要本机安装西门子公司提供的Simatic?net6.0或以上版本基于以太网的授权软件。该软件提供OPCServer功能实现和上位机组态王通讯。具体请参考<技术部文档库>中相关OPC配置文档。

4.?Profibus?–DP通过方式:
硬件连接:此种方式使用西门子PLC上的DP接口(可以是CPU上集成的DP接口或者扩展的DP通讯模块),计算机上扩展一块CP5611或者CP5613等通讯卡。卡和PLC的DP接口之间使用西门子标准的网络接头和通讯电缆进行连接。一般一块通讯卡通过DP总线可以连接多台PLC,具体可以连接的数量根据设备型号向西门子公司确认即可。使用该方式通讯时,需要在本机上安装STEP7编程软件和Simatic?net?6.0(或以上版本)的通讯配置软件和授权。并通过STEP7编程软件为PLC?上的DP接口配置为DP?协议(Slave?站);通过Set?PG/PC?interface?接口为CP5611(或者CP5613卡)?配置为DP协议(做master?站);
适用场合:一般用于数据交换量少,速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组态王通讯支持的两种方式:
(1)组态王提供直接驱动:?在组态王中对应的设备定义向导为:PLCà西门子àS7-300系列àDP?或者PLCà西门子àS7-400系列à?DP?。
该驱动只支持DP通讯卡配置为唯一主站,所有PLC等必须配置为从站的工作模式,并且只支持一个上位机组态王和所有从站PLC进行通讯。
特殊软件需求:需要在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上安装Simatic?net6.0(或以上版本)的基于DP的授权通讯软件,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组态王6.52或以上版本软件中自带的驱动帮助文档。
(2)使用OPC进行和组态王通讯:需要本机安装西门子公司提供的Simatic?net6.0或以上版本基于DP的授权软件。该软件提供OPCServer功能实现和上位机组态王通讯。具体请参考<技术部文档库>中相关OPC配置文档。

5.?Profibus?–S7通过方式:
硬件连接:此种方式使用西门子PLC上的DP接口(可以是CPU上集成的DP接口或者扩展的DP通讯模块),计算机上扩展一块CP5611或者CP5613等通讯卡。通讯卡和PLC的DP接口之间使用西门子标准的网络接头和通讯电缆进行连接。一般一块通讯卡通过DP总线可以连接多台PLC,具体可以连接的数量根据设备型号向西门子公司确认即可。
适用场合:一般用于对数据通讯速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组态王通讯支持的两种方式:
(1)组态王提供直接驱动:在组态王中对应的设备定义向导为:PLCà西门子àS7-300系列àS7?或者PLCà西门子àS7-400系列àS7?。
特殊软件需求:需要在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上安装STEP7编程软件?,但不需要安装SIMATIC?NET软件;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组态王6.52或以上版本软件中自带的驱动帮助文档。
(2)使用OPC进行和组态王通讯:需要本机安装西门子公司提供的Simatic?net6.0或以上版本基于S7的授权软件。该软件提供OPCServer功能实现和上位机组态王通讯。具体请参考<技术部文档库>中相关OPC配置文档。
以上两种通讯方式都支持和多个上位机器组态王同时通讯,具体数量请用户和西门子公司咨询,目前了解支持的上位机数量<=7。

网友A:
看看2011年人家上传百度文库的文章。
https://wenku.baidu.com/view/e5b20eeaf8c75fbfc77db2b6.html

然后再看看人家2011年上传得另外一篇文章,还比你多一点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dfe1291d650e52ea551898a0.html

原创两个字不是随便码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