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5):
一台台达变频器,上电报oc,拆下模块后想测试下,上电还是报oc,怎么屏蔽掉,没看到有反馈光耦,各位老师怎么办

网友A:
怎么不上图,怎么给你讲

网友B:
多大的呀?可能是电流检测有问题了。

网友C(2017-09-14):
输出端是否串毫阻级电阻检测输出电流的?若是,将U端和脉冲EU端短接,恢复7840或788的输入侧供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