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5):
这几天看到有管道泵进水的帖子,就百度了下管道泵的知识,发现这个产品是直接安装在管路上加压的,嗯,性能很实用且强大,那么问题来了,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
我先讲下自己的理解:
首先,管道泵的进出口都在同一水平面,且进出口直径相同,设定流量为Q,管道内截面积为S,进水口流速为V1,出水口流速为V2。
在同一时间T内,进水和出水的流量应该是一样的,即Q=S*V1*T=S*V2*T,由此可以看出,V1=V2,即通过管道泵的前后,水的流速并没有变化,那是怎么加压的呢?加压改变了什么呢?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管道泵消耗了电能,管道中的介质能到达更高的位置,即最后可以获得的势能增加,整体来说,是电能转化为了势能,那中间没有增加流速,即没有增加动能,那电能首先转化为了什么形式的能量呢?
大家帮忙分析下~表情不甚感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装了以后流体的速度与没装之前的速度比较,而不是管道泵两端的速度来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装之前和装之后,流速有变化吗?

网友B:
装了泵之后流速有变化
V1≠V2吧!
管路串联泵不增加流量只是扬程有变化

网友C:
前后流速应该不一样

网友D:
楼主热衷于理论分析,既然如此,按照楼主提供的进、出速度,仍然可得出需要的结论。

Q=S*V1*T=S*V2*T

以上公式仅仅反映的是动能,动能是与速度相关的能量,但根据伯怒里方程,管道内的能是三种能量之和,即动能(与速度有关)、势能(与高度相关),还有压力能(与速度无关)。

在泵前与泵后的能量是不同的,如果泵的进出口直径相同,即进出口速度相同,仅仅泵未增加动能,但压力能是增加了,不信,你在泵前、泵后各装一个压力表,两表之间的差值就是泵能增加值。

网友E:
加压,得从力的方面分析。

网友F:
加了泵就改变了管道内流体的流速;

网友G:
任一管道加装增压泵后,泵前与泵后的压力是有驱别的,原有管道没有装泵时是不恒速的(看用水情况而改变)流量,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用水不够的情况下,才考虑在管道中间串接一台增压装置(管道增压泵),不管什么水泵都有吸程与扬程的,如果装增压泵后用户用水明显感觉水压压加、水流增大现象,这就说明增压水泵起作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如此!感谢坛友的分享,帮助小生解惑,嘿嘿!
之前我是很奇怪没有增加动能和势能,压力增加了,那压力意味着的是什么形式的能量呢?
原来伯努利方程里早有解释,嘿嘿,有学到一条!感谢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大哥,你是段子手吧?说,天王盖地虎

楼主:
虽然我已经在5楼的指引下,摸清了管道泵的来龙去脉,但可能有些坛友还是没有弄清楚,我就再献献拙,分享下前辈的精华!
伯努利方程是理想流体定常流动的动力学方程,意为流体在忽略粘性损失的流动中,流线上任意两点的压力势能、动能与位势能之和保持不变。
伯努利原理往往被表述为p+1/2ρv^2+ρgh=C,这个式子被称为伯努利方程。式中p为流体中某点的压强,v为流体该点的流速,ρ为流体密度,g为重力加速度,h为该点所在高度,C是一个常量。
它也可以被表述为p1+1/2ρv1^2+ρgh1=p2+1/2ρv2^2+ρgh2。本帖就是用的此公式。
根据管道泵对流体做功,可知C1<C2,即
p1+1/2ρv1^2+ρgh1<p2+1/2ρv2^2+ρgh2
由1楼可以知道,前后的流速v1=v2,高度h1=h2,两边消掉,即
p1<p2
即5楼说的经过管道泵以后,流体压力增大,即管道泵消耗的电能,转化为了流体的压力势能。

此贴完毕!

网友D:
在水泵的铭牌上都标有压力,该压力采用扬程表示,单位有“米水柱”,也有用“Kpa",现以100米水柱为例,相当于该水泵可以从水泵的吸入口,将水压到100米的高空,但实际上并不能达到100米,因为水的管道有弯头,有阀门,这些元件都存在阻力,还有管壁的磨擦阻力,因此实际的压力仅能压到60-70米。

网友I:
回复 楼主:
伯努利针对的是定常流,这个根本用不上。增压泵前后都能用伯努利,就是增压的过程是不能使用的。还有增压过后动能和压力都是增加的,流速怎么可能不变呢。

网友H:
回复 楼主:
玉帝日王母,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