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5):
由于变频器用了7年多,怕会出问题,备货又不够,想有没有外接软启动器能够在变频器出问题后顶一下。

网友A:
你这问题怎么回答?
软启动器市面上肯定有
你要不要买才是关键!

网友B:
意思表达的不清楚。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C:
软启动器的造价也不便宜的,你舍得花费资金来购买软启动器做备件,还不如购买一台变频器来接入电力线路做双机轮流切换。

网友D:
如果单独只是应急启动,你直接星三角即可,软启动器启动力矩也就是星三角差不离,启动电流比星三角还大:这个我已经在水泵、油泵做了测试,在同样启动时间软启动器电流比星三角大50%电流,也就是软启动器是星三角电流150%

网友E:
1、如果以前变频器不参与调速,改星三角启动即可;
2、如果以前变频器参与调速,用软启动何用?

网友F:
呵呵;如果设备不能中断,那就花钱买台同型号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