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5):
  惠丰F1000-G,37KW的,刚开始来是上电报OC,拔了霍尔就不报了,心想这个太简单了,等到来修的时候,换了霍尔一运行就报OC,拔了霍尔还是一样,然后就测驱动板,卸下来屏蔽了各种检测电路单板运行,看波形有两路光耦不大好,换了之后波形好了,上机还是报OC,拆下来测驱动输出的电流大小,发现有一路偏小,没有200MA,换了电容修好了,上机结果还是不行,分析可能是IGBT模块坏了,导通压降大了,然后换了模块,三个都换了,满怀信心的上机,结果还是不行,还是运行就跳OC,然后又卸下来单板运行看波形,发现跟网上的标准SPWM波不大一样,拔掉OC线之后模块输出偏相,我说这会没跑了,就是CPU板问题,然后寄到惠丰总部去帮忙重刷程序并测试,回来又满怀信心的上机试,结果又是OC,前前后后都要两个月了,中间送来的都修好几批了,这个还是没修好,感觉像碰到癌症了。。。
 模块是新的英飞凌,没有问题,驱动板每个原件都检查了也没问题,CPU板也没问题,感觉修不下去了,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这应该不是复杂毛病老牌子了

网友B:
没看看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C:
会不会霍尔位置插错了

网友D:
应该是电流检测有问题吧,你总修驱动管用吗?

网友E:
这样了,竟然还不舍得整块主板更换啊

网友F:
搞维修不能无的放矢还是要提高理论水平。引起OC或SC的原因无非就是1、2、3、4那几样,上电就报范围就更小了,一相一相地排除,总不会三相都出现吧,都出现那就查后一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当不是电流检测电路问题,因为切断光耦OC线,就不跳O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插霍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插霍尔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刚开始是上电就报,后来不是了,是一运行就报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哈哈 下回要注意了啊

网友B:
没插霍尔不代表 电流检测和保护电路没问题,另外注意检查光耦  驱动电路周围的小贴片电容 二极管 电阻或电解电容是否漏电或失效,小元件可造成隐藏的故障。

网友H:
所以有小电解电容换了就好了。我碰到过oc返厂,厂里全给换了个遍,然后换的也发来了。

网友I:
拔了霍尔不报OC,明显是电流检测电路的问题,你检测驱动就是做无用功

网友J:
引用 楼主:
应当不是电流检测电路问题,因为切断光耦OC线,就不跳OC了
那就简单多了啊,检测是哪一路啊

网友K:
回复 网友J:
IGBT限流供电,屏蔽哪路后不报,就详查哪路驱动,重点查滤波电容和管压降检测元件,如316J的14\16脚电容是否有断路等。

网友L:
先把驱动的OC报警给屏蔽了,看看还会不会,如果还是会,那就是电流报的O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难的不是这,是屏蔽了OC之后,输出也是不对的,一相正常,一相很低,一相介于两者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K:
 感谢版主帮我看问题,这个机器驱动光耦是M57962AL,直接驱动IGBT的,没有扩流三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K:
屏蔽了OC之后,输出也是不对的,一相正常,一相很低,一相介于两者之间,我一直怀疑主板坏了,发出的波形不对,可是现在又买不到这种主板了,这个机器真的修得我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什么板上的小电容啊,驱动板上的吗?可是我测过电流啊,主板上的我还没试过,手头没有那么小的电容,明天拆几个试试,我一般不大换电容,我有电容表和ESR表,基本上这两个表测出来正常的都没啥问题,有时候旧的反而比新买的好。。。

网友J:
回复 楼主:
引发OC的一路存在硬件问题所以可能造成输出不正常啊

网友K:
屏蔽以后输出不对,可将U、V、W端分别对P、N端测量,好的,约为260V左右。如P、U电压为500V,说明U相上臂IGBT未导通,或该驱动电路的问题。
通过测量将故障落实至具体电路或器件上。

网友M:
发给我们修哪里有这么多烦扰,有时候你信任的仪表也会欺骗你。 不是每种电路都适合在线测量的。

网友N:
估计楼主维修中自己犯了错误没发现,以前修一台变频器时,电流互感器顺序搞错,就出现了三路电流不均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