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5):
最早接触的数控系统,数控系统内部也有自己的PLC。这两种PLC有和区别。

网友A:
估计跟普通PLC区别不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早接触的数控系统,数控系统内部也有自己的PLC。这两种PLC有和区别。
数控系统的优势,就是可以驱动多台伺服马达,做复杂的联动控制和插补运算,而这个功能是小型PLC非常软弱的。

网友C:
数控系统内部的是专用的PLC,主要是控制机床主轴、刀库等,这个做好后就不动了,使用者再编写加工的程序进行机械加工。

网友D:
专长于轴控制的PLC系统

网友E:
如二楼所说,数控主要做的是联动和插补运算,而这功能一般小型PLC是不具备的。

网友F:
一般的小型plc 都没有运动控制指令!

网友G:
区分越来越模糊了,现在的PLC也不是二十年前的那种概念了。

网友H:
应该不会合并在一起,因为它们各有各的优点。

网友I:
PLC跟数控系统,发展过程不一样,控制目标不一样,等。

网友J(2018-07-10):
数控系统一般不使用plc,一般使用的是专门的运动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