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同步控制器

楼主(2017-08-15):
台达同步控制器怎么和变频器连接,有没有图纸????

网友A:
台达有同步控制器?就是把两个电机的速度信号输入控制器作比较然后输出控制其中一台变频器的速度给定。是两台变频器的电机转速同步。

网友B:
同步控制器随机就有图纸,反正我买的同步控制器都有图纸

网友C:
台达的同步控制器网站有图纸和使用手册,具体用法可以参考国产的黎升,就是接线有点区别,其他基本一样

网友D:
SLC08C22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