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COM端口使用

楼主(2017-08-15):
新人用7寸台达的屏与外部设备走485通讯,请问用COM1还是COM2。(com1是9针公的,com2是9针母的)

网友A:
楼主没有自己去试试?
这种一试便知,说不准两个都可以哦!

网友B:
用九针公接头,母接头没遇到过。

网友C:
看说明书,无论com1,com2, 九个脚里一般有232,485,422。

网友D:
呵呵;COM1 9针的只有RS232的;
COM2则是RS232 422 485都有;
你说用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COM2,因为在屏里显示的是COM2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肯定是用COM2的,我发现你每个回复前面都有个呵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顺便问一下,多个外部设备与屏走485的话是不是只可以串行连接啊?若中间有一组星型连接的话是不是发生数据会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