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5):
维纶通MT6103与三菱FX3U系列PLC通讯不上什么原因??请教各位朋友??

网友A:
用的什么接口,什么电缆?触摸屏软件中怎么设置的?

楼主:
用的是485接口

网友B:
FX3U通讯不是不是玩笑嘛?我的TK6103iP跟FX5U-64MT通讯正常,也是485

网友C:
线正常么,通讯 设置正常么

网友A:
FX3U自带的编程口是422,你是用的扩展口?

网友D:
呵呵;最常用的配置;
通讯线记得买配的时候让供应商一起配上;
那就剩设置的问题了;

楼主:
各位设置是正常的,通讯线刚刚买的就是通讯不上

网友E:
到底是422还是485通讯?
搞清楚。

网友F:
肯定是设置没设置好啦

网友G:
Fx2n应该是422

网友D:
线是卖屏的地方配的,还是外面另买的?

网友H:
用的是PLC编程口还是用的扩展通讯口

网友B:
FX3U跟TK6103iP很容易就通讯好的,就是选择4线485通讯(PLC圆口是422但是选485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