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5):
请教,我现在想把组态王上的数据定时写入access数据库中,比如每分钟将时间和压力数据存储到access中,为了防止数据量过大每100天自动覆盖,需要怎么实现呢?现在我已经建立了关系数据库,相关数据变量已经可以通过SQLInsert(DeviceID,"Table1","bind");手动按钮写入access数据库!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在事件里,用$分钟改变做

网友B:
以前做过,这玩意都忘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好好想想啊!还有个问题是组态王链接access数据库已经链接成功,并按照帮助文件生成了一个table文件,怎样才能实现每天生成一个table文件,然后记录100个table后底101个自动覆盖第一个table!请教了!

网友C:
这个就是一个事件触发罢了,亚控以前用过不少,但是因为亚控客服态度极差我早已经把亚控加入采购黑名单近10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使用那些软件做相关项目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使用那些软件做相关项目呢?
现在用易控、VB做上位机,用VB是零成本,只要上位机,对方能够接受组态软件价格就用易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使用那些软件做相关项目呢?
现在用易控、VB做上位机,用VB是零成本,只要上位机,对方能够接受组态软件价格就用易控

你知道VB的售价是多少吗?你知道VS社区版不能商用么?

当然,你会说盗版不用钱,为了避免你再次掉坑里,我后面就会说4份工作装NB竟然用盗版。

另外,就你的西门子编程水平能驾驭VB?

网友D:
即使是开源软件,如Lazarus,Codetyphon这些,也因为授权协议而产生必须开放代码等问题,所以真正的零成本不存在的,至于那些玩软件说零成本的门外汉,就不要谈编程了。

网友E(2019-10-21):
回复 网友C:
这一块我也是深有体会
我现在大多数项目都在用海得的NetScade。组态王偶尔用一下。

网友C:
我在农村夜路走的多了:每次总是遇到对我吠的太多,能够计较吗?小时候还拿石头砸并且追赶,不过已经几十年不干这种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