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汇川MD280

楼主(2017-08-16):
谁有汇川MD280电压检测的电路?现在报err9,不知道电压取样来自哪里?

网友A:
从开关电源查。

楼主:
负脉冲吗?

网友B:
开关变压器负半周期

网友C:
有0.47uf100v.电容那一路就是电压检测

楼主:
找到了!它去往小板了吗?有没有具体电路?

网友D:
好像。。。。好久了记不太清了是不是小板上有个339,不对那是初始化没通过

网友C:
是到小板了,可以看小母线电压是多少,上电报还是还行报,带没带负载,带负载报的话查充电电阻并连一起的继电器,还有主电容

楼主:
上电不报,一按运行马上报,母线电压530不低!

网友E:
建议楼主仔细研读下MD280的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
说明书只讲运用。

网友F:
开关电源5V正常不,风扇转得卡不,一个一个查

楼主:
感谢xtswc的真确指点,问题解决了,取样二极管前面一个电阻开路了。

网友G(2017-09-26):
是主板的电阻哈?

网友G:
上电不报,一按运行不接负载马上报,母线电压530不低!按运行不知道低不低,没有量。会是楼主说的那个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