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6):
才走了两三公里,就断电了,不是电池温度高,是那个温控开关自身温度高,看来电流比较大, 切换到低速档还是不断电。   我的开关标称是16A, 难道骑行时电流超过16A?

本来我想接到充电线上,因为充电电流小,5A以下, 后来又想假如断开了没有冲进电,而我又骑出去到半路上没电了,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我有两个一样的16A温控开关, 并联可以吗?

网友A:
这个如果晒到了自身温度就达到60度以上,你55度保护个毛

网友B:
运行中电流不好实测吧,温度保护范围太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晒到了自身温度就达到60度以上,你55度保护个毛

铅酸蓄电池使用温度为-20℃~+50℃条件下使用,这是电池的基本要求,应该避免高温,停放在阴凉的地方。

网友C:
没注意什么有什么过热保护,装个40A的断路器

网友D:
大热天,可能保护了电池上不了路。

网友E:
温控开关是淘宝网购的吧,请缩水一定的数值,才能使用。比如缩水三分之一的数值

网友F:
不知道你的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电池电压多少?电机功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的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电池电压多少?电机功率多少?

电机标称 48V 240W,但是我买回来就是60V的电池, 现在加了1个电池也就是72V了, 也不知道电机功率多少

但是根据别人800W的电机能跑五六十的速度估算,我的能跑40,也就是500W左右。 根据这个计算电流应该只有7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热天,可能保护了电池上不了路。

肯定不是环境温度引起的动作,因为使用低速档也不会动作,而且昨天晚上很凉快,不到30度,手摸温控开关,明显发热。

楼主:
如果串在充电的线上,我如何知道电有没有充满,现在我只能通过充电器的绿灯判断,如果开路了,也会显示充满, 仪表指示又不准。

网友G:
自己瞎改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瞎改的后果……

你懂什么,,,,,,,,

网友H:
不要加了
热天用温控不好!
温度高了

网友I:
楼主自加的大马力电机?

网友J:
自己改 慢慢试出来

网友K:
买个直流表串在开关那里,然后装在仪表盘上,随时可以观察电流的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的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电池电压多少?电机功率多少?

电机标称 48V 240W,但是我买回来就是60V的电池, 现在加了1个电池也就是72V了, 也不知道电机功率多少

但是根据别人800W的电机能跑五六十的速度估算,我的能跑40,也就是500W左右。 根据这个计算电流应该只有7A。
如果你的是48V电机用72V电源,妥妥的烧电机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的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电池电压多少?电机功率多少?

电机标称 48V 240W,但是我买回来就是60V的电池, 现在加了1个电池也就是72V了, 也不知道电机功率多少

但是根据别人800W的电机能跑五六十的速度估算,我的能跑40,也就是500W左右。 根据这个计算电流应该只有7A。
如果你的是48V电机用72V电源,妥妥的烧电机的节奏!!

下班了,我还要回你这个帖子,我只想问问什么叫妥妥的?  大神!!!

网友A:
回复 楼主:
48V的电机用72V电池(最高电压可达84V),电机和调速器在这个高压冲击下,难道不会很快损坏吗?这个不就是妥妥的烧电机的节奏??

网友L:
回复 楼主:
48v电机用72v电 磁饱和后 电流和散热都是问题啊!会不会降低电机寿命啊?

网友L:
电流还是用钳形表 实测一下吧!最起码积累一下数据,我岳父的电动车 350w但是接线端子(螺丝固定)烧了好几次了。现在套了黄蜡管 感觉电流应该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的电机用72V电池(最高电压可达84V),电机和调速器在这个高压冲击下,难道不会很快损坏吗?这个不就是妥妥的烧电机的节奏??
你什么都懂,就是可能电动车行业有点欠缺,这个早已不是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了,因为我已经跑了几百公里了, 只能说有烧电机的可能,不能说是妥妥的会烧电机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流还是用钳形表 实测一下吧!最起码积累一下数据,我岳父的电动车 350w但是接线端子(螺丝固定)烧了好几次了。现在套了黄蜡管 感觉电流应该还是很大的!

你就还搞笑些,钳形表的钳只能测交流好吧,当然也有带万用表的功能,那就不要说钳形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流还是用钳形表 实测一下吧!最起码积累一下数据,我岳父的电动车 350w但是接线端子(螺丝固定)烧了好几次了。现在套了黄蜡管 感觉电流应该还是很大的!

你就还搞笑些,钳形表的钳只能测交流好吧,当然也有带万用表的功能,那就不要说钳形表了
大师,现在的交直流钳形表可以测交流、直流!!
我在汽车行业做维护改造时用的福禄克钳表交直流照测不误,我测量小车方向盘助力、ABS制动器的电流都是准确的,那个电流峰值上百安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的电机用72V电池(最高电压可达84V),电机和调速器在这个高压冲击下,难道不会很快损坏吗?这个不就是妥妥的烧电机的节奏??

还可以告诉你,每次连续跑五六十公里, 电机温度不高,6月底7月初的时候。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应该是内部限速(说白了就是限制输出电流了,目前大多数电瓶车驱动器都是工作电压可达100V左右)了!
如此的话就像我用380电源变频器驱动三相200V进口18.5KW电机,我也是对输出电压进行限制达到驱动要求:只是变频器驱动功率不能充分利用罢了

网友M:
安全永运第一

网友L:
你没见过测直流的钳形表?表情我用的福禄克374 就可以,交直流两用的都是用霍尔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流还是用钳形表 实测一下吧!最起码积累一下数据,我岳父的电动车 350w但是接线端子(螺丝固定)烧了好几次了。现在套了黄蜡管 感觉电流应该还是很大的!

你就还搞笑些,钳形表的钳只能测交流好吧,当然也有带万用表的功能,那就不要说钳形表了
大师,现在的交直流钳形表可以测交流、直流!!
我在汽车行业做维护改造时用的福禄克钳表交直流照测不误,我测量小车方向盘助力、ABS制动器的电流都是准确的,那个电流峰值上百安倍呢
没用过,孤陋寡闻了

网友N:
我也没有见电池装温控开关呀

网友O:
我们这里的电动车到处都是,看他们都开得挺稳当的,楼主是不是电动车质量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也没有见电池装温控开关呀

一般在电池缺水的时候,充电会过充导致过热,电池会充鼓,时间也不好把握,因为有时电量多有时少,等电耗完再充也是不对的。

楼主:
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决定还是并两个,再加两个线头简单包扎,过几天试骑几十公里,如果断电随时可以短接,如果不断电就这么用, 什么突然断电危险之类的话,那是完全不懂的胡说,又不是汽车, 断电并不会突然停止,可以滑行很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的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电池电压多少?电机功率多少?

电机标称 48V 240W,但是我买回来就是60V的电池, 现在加了1个电池也就是72V了, 也不知道电机功率多少

但是根据别人800W的电机能跑五六十的速度估算,我的能跑40,也就是500W左右。 根据这个计算电流应该只有7A。
难道你买的不配套么?寿命有保障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流还是用钳形表 实测一下吧!最起码积累一下数据,我岳父的电动车 350w但是接线端子(螺丝固定)烧了好几次了。现在套了黄蜡管 感觉电流应该还是很大的!

你就还搞笑些,钳形表的钳只能测交流好吧,当然也有带万用表的功能,那就不要说钳形表了
有测直流的钳表了,胜利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流还是用钳形表 实测一下吧!最起码积累一下数据,我岳父的电动车 350w但是接线端子(螺丝固定)烧了好几次了。现在套了黄蜡管 感觉电流应该还是很大的!

你就还搞笑些,钳形表的钳只能测交流好吧,当然也有带万用表的功能,那就不要说钳形表了
有测直流的钳表了,胜利就有。

没有遇到过需要测直流的情况,也没用过这种高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的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电池电压多少?电机功率多少?

电机标称 48V 240W,但是我买回来就是60V的电池, 现在加了1个电池也就是72V了, 也不知道电机功率多少

但是根据别人800W的电机能跑五六十的速度估算,我的能跑40,也就是500W左右。 根据这个计算电流应该只有7A。
难道你买的不配套么?寿命有保障吗?
无所谓寿命,本来因为速度慢我就想换电机,试了一下还可以,就不换了。